[小米手机维修]
无图纸修红米4a不开机

楼主(2018-10-03):
本来呢,我一般只喜欢发奇葩机器的案例。可是这天天的没有那么多啊。那就发发常见故障的维修吧。

机型:
         红米4a
故障:
         不开机,不充电,尾插轻微进水
维修过程:
         外观无明显磕碰,无摔伤,无变形。拆开主板检测为一修机。
        测量电池电压为0v,激活电池后扣上电池仍然不开机。尾插进水引起的不充电引起的不开机排除。拿下主板观察无变形,加电电源表直接3A,主板电池接口边一个小黑色玻璃发烫(手烫到了)。万用表打了一下电池+直接短路的。松香法确认一下就是这个ic烫。直接拆掉,不短路不发烫了。见下图

找不到图纸,芯片上写第一排看不清,第二排写着2166。根据经验,应该是充电ic。直接上淘宝搜索红米4a充电ic。对比结果确认是2166版本充电IC,买了2个回来换上,可以开机了,但是不联机。
        正常,因为尾插进水还没有处理。更换尾插后联机正常,充电有问题,最大只能到500ma,,,,,这怎么行。先挑掉usb D+ D-的保护管先。挑掉后测试充电电流达到1.3A了。装机测试各项功能正常,维修结束。

维修总结:
        这些没有图纸的机器,一般来说一个系列的设计都差不多,可以找相近机型参考。找不到的可以找同芯片平台或者损坏芯片的参考原理图参考。什么都找不到的或者对芯片熟悉,故障简单的可以直接凭经验先猜测一波。本例就是利用芯片丝印+经验+淘宝来综合维修。

网友: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毕节店唐工提供

网友:
哟西哟西厉害的

网友:
这开机图。。。。

网友:
看起来手机主板维修也没那么难的样子的,摔碎的不知道咋样了

网友:
手机桌面背景是亮点。

网友:
楼主厉害呀 这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就要费很多功夫去查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机子,能开机,但发烫厉害,一下就关机,拆了充电ic重装就搞定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充电电路故障引起的不开机,学习了

网友:
有锁屏密码,测试相机,充电,触摸,联机,通话,按键。正常,就放着了,放几天不出问题就发回给客户

网友A:
这个有图纸啊 维修助手全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图纸啊 维修助手全都有的

那个助手里面有

网友:
your must mabel  computer with  the  customers  ,hs  sheeled  numuber

网友:
厉害了学习了   啊 啊啊啊啊啊 。。。。。。。。

网友:
红米4系列的坏充电IC的也比较多,一般会导致不开机,短路,或者不能充电,尾插换的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