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不充电咋修大神们

楼主(2018-10-03):
ipad5不充电是先尾插还是换u2   ,有没有测试点判断是u2还是尾插,大神们

网友A:
先那个尾插随便接一下试试,不行再看看充电线和充电器。
全部不行就是U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那个尾插随便接一下试试,不行再看看充电线和充电器。
全部不行就是U2了。

就是u2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