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LZ57主板维修之飘洋过海来修你!!

楼主(2018-10-16):
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實地學員。以前在台灣的時候就聽過迅維網的威名,之後間接接觸到遠程視頻,當時看到船長-黃鑫船老師的精闢解說之後讓我決定要來實地見識一下。

在經過船長一個月的精雕玉琢(健康大禮包)之後,終於盼到了手中這塊主板-LZ57。
首先拿到主板就想到船長所說的--先觀察主板外觀。一看,果然有幾個重要發現。

首先是保護隔離電路的二極管裝反了

接著也是保護隔離電路,但這次是隔離管裝反

這兩個故障排除後打了一下公共點的二極體值,阻值為零。看到這個各位高手應該都知道這是濾波電容短路所引起的故障,所以繼續拿著放大鏡觀察主板上的公共點濾波電容。

最後花了好長的時間才找到這個人為做的故障--由一根銅絲連著的電容,找到之後由於找太久有點生氣所以忘記拍下照片,只拍了拆下來的照片

拆下來之後公共點阻值正常了,再觀察一下沒有掉件的芯片、電感、下管之後就直接上電了

上電之後先確認一下公共點電壓是不是假公共點,先測一下隔離管兩端的電壓是否有壓差,果然是假公共點,說明了G極電壓不正常,沒有控制D、S極完全導通,查了以後發現是給BQ充電芯片的DCIN沒有19V導致芯片條件不滿足沒有ACOK,沿著電路圖往上找,找到PD4001這個二極管是裝反的,裝好之後DCIN正常了,ACOK也產生了,再測一下公共點也正常了。

公共點正常後,就繼續往下查3、5V待機供電咯。用萬用表先戳一下電感,沒有正常輸出。再觀察了一下,發現3V的自舉電容沒裝,趕緊從料板上面找自舉電容,結果原位置的電容都被拆光了...因為自舉電容最好是找原值相同的代換,所以花了好多時間才找到一樣的,裝上之後,登登登登,3、5V正常了。但是3、5V正常之後應該要自動觸發的阿,這時納悶了,只好繼續查條件。

EC供電、復位都有了,也有讀BIOS的波型,適配器檢測信號也有了,LID#信號也為高電平;那就查查橋的11大待機條件吧!一路查全部都查過了也都正常,但唯獨在查32.768晶振的條件時我是用萬用表測得晶振兩端有壓差就認為晶振開始工作了,最後用示波器去抓波才恍然大悟...晶振根本沒有起振阿!!!然後仔細看了一下晶振--裝反的...急急忙忙的裝好之後,終於自動觸發了!

觸發之後用萬用表測了一下各大電感的電壓,發現除了總線供電VCCIO和系統管家供電VCCSA之外其他供電都正常

先查總線供電VCCIO,根據電路圖查到控制這個電壓的芯片是PU4501,目測了一下主板上是不是也有缺件,果然發現自舉電容旁的電阻PR4505被拆了。一樣在料版上找了個2R2的電阻裝上後電壓出來了

再來是系統管家供電VCCSA,按照芯片的條件從頭到尾的查了一遍,都正常,就是沒有自舉,把自舉電容和上下管也都換過了之後還是不出自舉,最後直接把芯片給換了搞定!

所有供電都正常之後,打了一遍所有大電感的波型,都正常!找肖老師要了CPU和內存裝上,CPU供電出來了,可調電源的電流也有跳變了,再打一下內存的SMBUS波型也正常,到此維修結束。

附上亮機圖

總結:維修主板的時候一定要細心,老師講課的內容非常重要,按著迅維老師上課的內容,打下好根基,照著時序、硬啟動、芯片等等的條件一步一步仔細分析、還有示波器的輔助使用下,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

网友:
怎么是繁体字?台湾学员?写的很好。

网友:
范兄,唐鹏,看了你这篇文章,很受鼓励:kaixin:

网友:
老兄不错啊,我是你下铺的重庆小伙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江左,范先生,以后404寝室的老大

网友:
抽时间也漂洋过海来看你,看你生意的火爆场景。

网友:
写得真的嗨好  ! 除了个别几个字 确实没看懂

网友:
技术不错,给你赞了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