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H61MA V1.0(H61H2-LM3)主板不触发维修过程与分析

楼主(2018-10-03):
型号:联想 IH61MA V:1.0

故障现象:不触发

检修过程:
1.首先检查开关排针的9PIN(FP_PWRBTN_L_R),电压为零,显然不对。再检查IO (ITE8228F)的85PIN (RSMRST)电压为零。
2.追查FP_PWRBTN_L_R来源+PS_3VSB,电压为零,不正常。

3.接着追查+PS_3VSB的来源,是由+PS_5VSB经U31(UP0105)转换而来,检查+PS_5VSB,只有1点几V,不正常,正常应为5V左右,判断为被相关电路拉低。

4.查对图纸+PS_5VSB相关电路,QSW3在待机时,将+PS_5VSB转换为+5VSB,测量发现+5VSB电压低,再追查+5VSB相关电路,

5.在检查到U22(UP7536)元件时,发现异常,手指摸在元件表面,微感发热,温度过高。

6.至此基本搞清了故障原因:U22不良烧坏,拉低了+5VSB,+5VSB又将+PS_5VSB拉低,整板包括+PS_3VSB等待机电压没有出来,所以无法触发。

处理解决:
1.拆掉U22,以上+5VSB,+3VSB等待机电压恢复正常,短接开机排针,正常触发显示。

2.至于损坏的U22(up7536)由于没有现成的原件替换,遂将U22的焊盘1脚(5VCC)和8脚(VOUT)用小贴片电感连接,以便给USB提供电源。这样将失去了一组USB开启控制和过流保护功能,但此USB接口功能和主板其他功能保持正常。

PS,曾参考阅读过一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345-1-1.html  ,这个解决方法应该是直接飞线产生+5VSB,虽然能解决开机正常显示,不过电源通电主板会自动上电,而且关机不断电。
联想H61多款主板与此板电路相似,即是精英代工的H61H2,不触发的原因当然有多种,但首先可以检查+5VSB及相关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以上个例,记录分享给有需要的同行作参考,共同提高(如果觉得有用,加点分鼓励一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最近没白学啊,第三张图是不是稳压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最近没白学啊,第三张图是不是稳压管啊

UP0105,也就是RT9025,是Ultra Low Dropout LDO,超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作用就是电压转换,5V转3.3V。如果觉得有用顺手加点分。

网友:
大神: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图纸呢 台式机的 我的是戴尔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老师好技术,维修思路清晰,判断准确,手到病除

网友:
这管子貌似有点像华硕15秒掉电的那个小八角 。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判断准确,手到病除

网友:
谢谢楼主,十分有用。。。。。。。。。。。。。。。。。。。。。。。。。。。。。。。。。。。。。

网友:
usb供电芯片短路,以前师傅教过,也遇到过一回,属通病系列

网友:
台式机 我还不怎么回修,光鼓捣笔记本了呢                                         哎  看来台式机也要加强一下了

网友:
我也是遇到台式机主板基本不修了,时间长  收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