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AIR2的问题

楼主(2018-10-04):
IPAD AIR2的开机键测量没有电压,是否可以借电压?

网友:
不可以!开机电压是开机前就有的,开机电压的变化相当于发出一个开机信号,是连接到电源IC的固定脚位的!你借来的电压不是这个脚位,电源无法接收到开机信号,当然不起作用!

网友A:
只能查找原因,对照图纸,看开机电路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短路可以用电流表开机看电流得知,如有,可用松香法查找故障点;断路要对照图纸,用万用表测量开机电路上的零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查找原因,对照图纸,看开机电路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短路可以用电流表开机看电流得知,如有,可用松香法 ...

测量了,有个1.8V的电压,通过电感,然后直通到电源IC,两端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了,有个1.8V的电压,通过电感,然后直通到电源IC,两端都没有电压

重做电源,不行就只能更换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