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2008WFP显示器通电电源黑屏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8-10-04):
一台Dell显示器,通电屏幕不亮,蓝色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按开机键没反应,按输入切换键可关闭指示灯闪烁。
测5V电源正常,拔掉解码板和屏之间的排线,通电指示灯停止闪烁,可正常开机,CCFL背光正常,请问各位大侠,这个是屏幕坏了还是解码板或者电源板故障?

网友A:
您好,您描述的故障一定先换个电源板试试,5v的负载能力不够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不是屏坏,修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了。驱动板和屏坏的可能很小!

网友B:
多是电容坏了吧,换了就好,哎呀!楼主不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描述的故障一定先换个电源板试试,5v的负载能力不够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不是屏坏,修过很多这 ...

感谢您的回复,我找个5V电源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是电容坏了吧,换了就好,哎呀!楼主不折看看

已经拆开了,液晶屏的驱动都拆了,没看到有烧掉的痕迹。电源板上的电容,把外观仔细看了都没什么问题,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大概测了一下,都正常充放电,手头没有电桥,不能做进一步检查。。。

网友:
我估计是电源板的问题,有两个8脚的,负责背光供电的,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