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11S不充电修复

楼主(2018-10-04):
联想YOGA 11S ,
能正常开机,不充电,提示正在充电,但电量就是不会增加,直接定了个电池装上还是原来故障,想着是不是主板问题,测了半天也没发现问题,论坛搜了下有人说是软件问题,又折腾了半天,没戏,后来不经意摸到了隔离保护两个N管烫手,找了2个换上不烫手了,也可以充电

第一修不充电,折腾一天多,脑子都是涨的发蒙

网友:
这个容易坏    主板也容易坏

网友:
隔离电池的管子也容易坏。

网友:
没有先考虑保护隔离电路,走弯路正常。

网友:
每次我遇到充放电就头疼,哎学艺不精

网友:
手气极佳,不经意摸到,很走运啊

网友:
不错,要是我的话就会走弯路测电源检测。测隔离管。电源管理芯片最后说修不好了换班吧啊哈哈哈保护隔离的管子怎么会引起补充电呢难道电流过大?现在的板子问题都不安套路出牌啊

网友:
反复插拔几次电源,充电图标不规律的变化,就可以考虑第二个保护隔离管是否击穿了

网友:
保隔  引起不开机 不充电的太多了

网友:
没修一个故障都要总结经验,日积月累,你就是高手。

网友:
你这个还好,有些不充电是真的难修,是不是电池问题也不确定

网友:
隔离电池的管子也容易坏。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