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IVO X5 PROD 开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8-10-04):
之前接到一部VIVO手机进水,做了清理还是自动重启!找不到问题在哪!

网友A:
不接按键,单板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按键,单板开试试

谢谢大神,主板CPU那块好像发烫!不知是不是进水后短路 。偶尔开机,3分钟之内又开始重启!

网友:
今天接了台进水的vivo x5prol,修了半天总算能开机了-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1722-1-1.html
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我的开机反复在开机画面循环,偶尔能进系统!主板发热,没有图纸就直接按图片上的提示干掉了那个管子,故障居然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