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7200-B113 通病。。。板号 IH81S1 VER:1.0

楼主(2018-10-04):
有电流跳变,BIOS问题。
大短电容C469短路。(烧鸡烧不出来,拆了一堆电容最后发现C469短路。。

有遇到 桥挂的。。。这机器待机芯片也少见,没找到图纸

网友A:
大短路是比较好修.....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路是比较好修.....烧鸡大法

烧不出来,拆了很多才找到。板子上面 16v电容被我拆光了。

网友:
大师修机子很有耐心,就是需要这精神。

网友:
这个是MSI代工的MS-7687的板子,图纸不难找吧,图纸点位都有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是MSI代工的MS-7867的板子,图纸不难找吧,图纸点位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是MSI代工的MS-7867的板子,图纸不难找吧,图纸点位都有

你说的 是 H61吧。这个是 H81的。可能电路差不多。没注意。

网友:
是MS-7867的图纸,是H81 1150主板,不是MS-7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