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 开机再关机不显示

楼主(2018-10-04):
今天刚接了台V5-471的机器,客户说这个电脑每天第一次开机都是可以显示的,只要使用个30分钟左右后,如果关机了,马上再开机就会不显示了。必须要等5分钟左右再开机就可以显示了。使用起来也是正常的。
我自己测了下 确实和客户说的一样。我看不显示的电流到0.8几,我已经刷了BIOS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有没有谁遇到过这款相同故障的,给指点下,多谢了。

网友:
加焊桥 吧

网友A:
那你要看0.08的时候 哪些电压该有的电压没有了,我以前在厂里修过很多供电芯片出现问题,就变成有时候开机正常有时候不正常,当然也要一下南桥,时钟电路出现问题也会这样,在厂里这种现在遇到太多了

网友B:
肯定有不良的地方。mos管工作不良

网友:
我加焊了下 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这个表示疑难杂症,期待楼主解决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维修,就要查看一下电路和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看0.08的时候 哪些电压该有的电压没有了,我以前在厂里修过很多供电芯片出现问题,就变成有时候开机 ...

是0.8,不是0.08

网友C:
不好修啦·三板斧先搂起来

网友D:
看是不是二级转换电压偏低了。过热又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不良的地方。mos管工作不良

那个几个转换的电压我也都测了 在不显示的情况下 没发现有MOS管转换电压偏低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是不是二级转换电压偏低了。过热又行

没有电压偏低的,我每个转换电压都已经测过了,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修啦·三板斧先搂起来

桥也焊了 BIOS也刷了,三板斧都用过了,能不能是板载CPU的问题

网友:
找原厂bios

网友:
                      搞得不亮了客户要找你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