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M(NM-A273)触发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8-10-04):
接到上电待机0.014,按触发后电源指示灯亮,电流无变化,这时心里感觉CPU要凉凉(板载CPU)拆机测量待机3/5V正常,量CMOS电池是焊在板子上的,量了2.8V,应该正常,COMS电池拆开放电,再焊上去开机,还是一样。。。
看了下时序图,测PCH_RSMRST 3.3V正常,PBTN-OUT# 3.3有跳变,+3V_PCH也正常,PM_SLP_S3#没电压,看来CPU真凉凉了
不死心,回头看看RTC电路

JME1  2.6V正常,JCOMS1 2.6V也正常,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想起,2.8V的电池会不会不够电,然后把电池拆掉不装,接电自动触发0.5-。07亮机了
换个新电池上去,测试OK。。。。。
没什么技术含量,发上来只是想提醒下大家而已

网友:
不错啊,怀疑哪里就干哪里,不要轻易放过。

网友A:
把以前的2.8v的电池装回去试下了没??,????

网友B:
2.8v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呀 , 焊回去 估计就OK了

网友:
这种问题感觉很少.修不开机的可以先用电池试试

网友:
联想G50机器问题很多

网友:
2.8v就实没电了,好多机器2.8v就不行了。

网友C:
这个差一点都不行?估计给我就放弃了。

网友:
这款机也有可能CPU问题...............

网友:
意思是放下电好了

网友:
着实有点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以前的2.8v的电池装回去试下了没??,????

不试了,怕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v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呀 , 焊回去 估计就OK了

但是之前有放过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差一点都不行?估计给我就放弃了。

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灵光一闪,哈哈哈

网友:
我9的遇到类似的2.8不触发的,

网友:
有时候小细节决定成败啊 ,你以为你可能的反而可能就是故障点

网友:
把以前的2.8v的电池装回去试下了没

网友D:
联想主板电池电压低有的是不开机的

网友:
我估计会返修

网友:
好多机器都都有这种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主板电池电压低有的是不开机的

首次遇到2.8V不开机的。。。。。。。。。。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COMS 电池不够电  你现在换回原来的2.8V  应该也可以   这个是长时间没有用 估计是保护了  以前仁宝的双核机好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COMS 电池不够电  你现在换回原来的2.8V  应该也可以   这个是长时间没有用 估计是保护了  以 ...

已经放过电试过的了        。。。。。

网友:
感觉联想的板子 rtc电路容易 出问题

网友:
2.6v以上一般就可以的。你这种说不定rtc电路有问题,实际输出电压不够。今天刚修一个主板电池3v 跳线上只有1.3v,复合二级管压降太高造成的。

网友:
2.6V是个临界值,可能刚刚遇到临界值了,要不然肯定就直接换了

网友:
经验跟分析很关键

网友:
没遇到过这么稀奇

网友:
能修好就不凉了吧·

网友:
还好不是板载U坏了,要不然没得搞了

网友:
这个吊机器短路的俄超多,,,你这问题还遇见

网友:
2.8V不开机的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F(2018-12-25):
你这个会返修。因为不是电池的事。是电容漏电导致电池损耗。我手里有个电池2.6V照样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会返修。因为不是电池的事。是电容漏电导致电池损耗。我手里有个电池2.6V照样可以开机

一直到现在三个月了,没见返修。。。。。

网友:
不错啊,怀疑哪里就干哪里,不要轻易放过

网友(2019-04-25):
为啥排除COMS之后第一个想到的不是EC BIOS呢?如果主板的储能高。其他电路放电时间就会长,(个人感觉,COMS放电不一定能起到全板复位的效果,记得以前修一本子时,修好后准备装机,裸板装机 装完之后有一芯片击穿了,发芯片回来之后测试。裸板5分中左右还存在放电现象,),电池2.8V。这个换到别的板上都算是正常电压吧。这里应该算特列问题。

网友:
修不开机的可以先用电池试试,学习了

网友(2020-09-26):
放电好了,楼主捡到钱了 哈哈哈

网友:
小问题 都要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