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0不触发

楼主(2018-10-04):
测量开机针有3.3v ,没有短路,也没有元件发烫,有修过得给指点一下,有图纸也行啊。

网友:
这种单芯片的,小心芯片坏了没.查查开机条件

网友:
这种板子南桥集成到CPU里面了,看看A电压都有吗 在看看主时钟有没有工作

网友:
楼主都测了什么条件,IO有收到开关信号吗?RTC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