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楼主(2018-10-04):
(无正文)

网友:
BIOS 可能性应该不大 ,不过可以试一下 ,电压要亮得仔细一点,有些电压偏低 ,也是会不开机的

网友:
有片选信号吗 没有片选桥有问题

网友:
排除BIOS,南桥时钟也排除一下

网友:
怀疑BIOS就刷个,排除BIOS问题

网友:
不知是那样的主板。我前几天才发了一个那样都有。就是不跑码的贴子。主板是华硕FM1A55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前几天才发了一个华硕FM1A55的那样都有,就是不跑码的帖子。希望能有所启发。

网友:
修好了吗?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