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78VN(B75)主板不亮机一坨锡修复

楼主(2018-10-04):
客户送修一个台机,说开机显示无信号。拆开机箱一看,普通的机箱,DELL内脏。客户说什么原装主板最好,一定要修,报个高价客户留下机。修完其它机子后动工。主板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又插不了测试卡。板号478VN,B75桥。触发不显,无报警,可能两种原因,一是电压,二是信号。先平常板的位置测。
内存:1.49V,CPU供电0V。再测1.8和1.05都有,找不到0.95V(VCCSA)。这个供电电路是一个6脚芯片和Q34组成电路把1.05转0.9V。芯片标LA14暂时没资料。那就直接接入1.05的,就坨锡。上电亮机正常。

网友:
我也喜欢这种简单粗暴的维修

网友A:
老铁,够猛!!虽然我也这样搞过,但是有的主板就不行的,这个芯片可以多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够猛!!虽然我也这样搞过,但是有的主板就不行的,这个芯片可以多备点

找不到图纸资料,改电路更麻烦。一般来说直接使用1.05是没有问题的。VCCSA的电流很小。

网友:
暴力简单我们最喜欢这么搞。。。。。。。

网友:
老铁,够猛!!虽然我也这样搞过,但是有的主板就不行的,

网友:
古龙的风格,简单直接。

网友:
技术 是牛 啊 主板 修到楼货纯情

网友:
这个故障在联想修过很多了。都是那个连G极的六极芯片了。直接换掉。就OK了。直接连还没有试过。

网友:
这是要对主板上每个点都知道用处才敢这样下手呀

网友:
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