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装集显驱动黑屏迅维。装独显没事不装集显驱动也正常

楼主(2018-10-04):
求助华硕k550装集显驱动黑屏。装独显没事不装集显驱动也正常。外接正常。刷过几个BIOS都是这样。。板号x550JD。。。查了半天把屏幕接口的地方都检察了一遍。换了几个三级管,测试时发现可以装集显驱动了,而且没有黑屏非常,麻利的装机,结果在开机时还是黑屏,,心想可能绝缘没做好打开发现没什么问题,。单板测试还是正常,就试着把光驱去了装机正常了。可是为什么光驱坏会导致装集显驱动黑屏????

网友:
华硕的希望不是很大,排除CPU桥之外就没戏了,独显能用没有感叹号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花时间

网友:
CPU有可能有问题吧.核心显卡坏了

网友:
放弃治疗吧!核显问题,

网友:
换CPU试试吧

网友:
这个散热不是太好,导致CPU很容易挂掉的

网友:
CPU挂挂了,核心显卡坏了你去刷BIOS

网友:
集成显卡,那不是CPU管理的么,如果是板载的估计没得修了

网友:
大家都说错了,本来我也想着是CPU的问题,结果是光驱的问题,把光驱去了就正常了,奇葩的问题

网友:
跟迅维啥事

网友:
换安装版的系统试下!!!!!!!!!!!

网友:
光驱坏会导致装集显驱动黑屏 这个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没试,直接把光驱去了就正常了。

网友:
光驱坏导致装集显驱动黑屏??刷新认知了,那换个好光驱可以?光驱去掉不是空了一个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