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H77A-G43(ms-7758 v1.3)点不亮,求判断

楼主(2018-10-04):
自己用的电脑前段时间,按开机键没反应,过了几天又好了,昨天彻底没反应了。检查主板发现没有3vsb,查出是Q53mos管坏了,更换后所有电压(pch 1.05v,ddr 1.5v,cpu_sa0.93v,cpu_vtt1.05v,vccp1.2v,PCI A11: 3.3v 复位正常,时钟测得A13-14: 0.36v 100Mhz-不知道正不正常? )都正常了但是插上显卡后还是点不亮,biso(w25q64)测得有读写请求信号(如下图),也拆下来重新烧了V星官网的7758.v1A版的bios.因手上没有诊断卡也没有可替换的配件(cpu,主板)所以不知道具体故障在哪里?请维修经验丰富的大神判断一下这种情况一般是cpu还是主板故障,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CPU有没有带集显,插集显会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PU有没有带集显,插集显会不会亮。。。

e3-1230 v2,不带集显.诊断卡还在路上没法定位那一块,上电一段时间后cpu散热器有温度,usb插U盘和鼠标重新启动,鼠标灯很亮,U盘灯一下都没亮,感觉像主板问题大(内存和显卡插到另外一台amd平台上都正常),这种现象cpu坏的概率大吗?

网友:
这个是借朋友的诊断卡跑的码是dE,rest灯常亮,IRDY 灭,FRAME 微亮, CLK 亮 [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