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短路

楼主(2018-10-04):
这个芯片很烫,这是什么芯片,应该怎么处理?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拍清楚点。看旁边有个精密电阻,像是mos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清楚点。看旁边有个精密电阻,像是mos管吧

上面标注的 b20 p03 eda12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清楚点。看旁边有个精密电阻,像是mos管吧

能看到图吗

网友:
B20P03一般在保护隔离里面用 高电压的P沟道RB管

网友B:
如果是保护隔离里面的   它发烫应该是板子有短路 不是他本身坏掉了

网友C:
那应该怎么办,怎么下手

网友:
具体量一下是N还是P管,在测测这个管子的好坏。然后换一个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怎么办,怎么下手

测下公共点的阻值

网友A:
是个P管,不好意思之前说错了。这个是PDF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P管,不好意思之前说错了。这个是PDF资料

板子上是个8脚的啊,没看出来和这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保护隔离里面的   它发烫应该是板子有短路 不是他本身坏掉了

哥,我是个新手啊,不知道从何查起,短路怎么查

网友D:
这个是隔离管,一般坏了,是后面公共点短路引起的

网友:
还是叫旁边的师傅帮你秒杀了再给你解说吧,看楼主还不会测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隔离管,一般坏了,是后面公共点短路引起的

这个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