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笔记本怪病求解

楼主(2018-10-04):
台宏基4376G笔记本,拿来是开机自己进修复模式,正常启动就马上直接关机,装系统后只要是进系统或者进PE也是立马关机,换硬盘内存问题依旧,在BIOS里面多长时间都好着,重置过BIOS了
求维修思路。板子的型号是"KAL90+LA-4493P "REV:1A

网友:
先把NEC电容换掉  祝你好运

网友:
通病 大电容 换了把

网友:
CPU座背面超大电容是否失容??????????????????????

网友:
CPU背面的大电容, 换了吧。 通病

网友:
大电容是通病

网友:
看见NEC大电容,先干了再说。

网友:
大电容的问题,很久以前的通病了

网友:
这种问题。你要不在CPU供电加两个6.3V330UF的电容。要不就把NEC大电容改换成5个6.3V330UF的就行了。

网友:
好的,我试试!都不准备搞了,装机都准备放弃治疗了!

网友:
找不到330UF的电容,找了4个470这样装着不知道行不行?拆掉NEC后我测量下面底盘不知道为什么正负极全是导通的,跟前的330测量也是通的....

网友:
测试已完美解决所有问题!感谢!

网友:
这个真是不好收拾的,我也碰见过的

网友:
大电容直接干

网友:
你最好换6个比较稳定,还有你的电容必须220以上最好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