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6s进水后摄像打不开

楼主(2018-10-04):
     如题,进水后开机不显示,换总成后开机进系统测试后置摄像头打不开,前置正常,手电筒也打不开,测座子阻值正常,1.2V,1.8V和2.85V也有,看座子上有点发黑,洗刷刷后还是一样,于是找了料板换座子,换了后,屏不显示了,打值发现5.7V小电感开路了,短接进系统手电筒能打开了,后摄像也能打开了,但是几秒后变成白屏,2.85V的LDO输出芯片U3200已经摘了直接飞线到3.0V,不知是何着问题,请修到过的朋友指点一二, 谢谢!      此机是后摄像座子及反面WIFI芯片进水有轻微腐蚀。

网友:
故障已修复,更换摄像解决,此前的摄像头由于在其它机上试过是好的,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疑摄像头,看来淘宝的东西还是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