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5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0-04):
     前几天接一进水机器  面积较大 全部清完以后 不触发 就放一边了  晚上没事 又拿出来研究。电阻腐蚀的 换   断线的飞线,最后还是不触发。放大镜看了N次,没发现异常,一斧子已经轮完了,没结果。接下来只能正儿八经的修了,待机是正常的,待机电压3V 5V转换出+3V_S5 +5V_S5是正常的,RSMRST#和DNBSWON#也是3.3.然后查南桥工作条件,在测到RTC_RST#时灯闪了一下,风扇也抖了一下,可是测量R336两端时都是3.3正常。再测试  风扇也不抖了。用放大镜也看不出什么,一阵乱点之后还是回到了R336,很细的走线,找到了旁边的过孔,刮开测试没有3.3,直接从336上飞了一根线过来,再插电,自动开机了。

网友:
不错,够细致的,这些小故障有时真能搞死人。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过孔问题有时不容易发现

网友A:
现在修机完全靠眼睛,还得加放大镜。
越修越烦了~~~~~~~~~

网友B:
心细很关键啊,,,,,,,,,,,,,,,,,,,下次遇到这样问题,正好来请教

网友:
过孔进水很容易腐蚀

网友:
#在这里快速不错,够细致的,这些小故障有时真能搞死人。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机完全靠眼睛,还得加放大镜。
越修越烦了~~~~~~~~~

就是啊,我都是用放大镜,一排排的看着找地方,正在考虑入手一个显微镜,那样应该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细很关键啊,,,,,,,,,,,,,,,,,,,下次遇到这样问题,正好来请教

请教不敢当,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不忙了,拿着表和放大镜乱查一通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有时候小故障真的能搞死人

网友:
楼主好眼力。细心修出本。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一般都是大师级,这问题找的,真的细心人。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过孔问题有时不容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