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40一体机屏碎,用显示器屏代换失败,求大神降临

楼主(2018-10-04):
联想c440一体机屏碎,用显示器屏代换,闪一下,能看见lenovo  logo,瞬间黑屏(原屏不会黑屏)。原来的屏背光是6针的,代换的屏也是6针的,不知道是啥原因,哪位大神来救命啊!

网友A:
电压电流不匹配,虽然6针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不匹配,虽然6针对了

有什么办法改吗?换个恒流板可以吗?

网友B:
楼主这么吝啬,就连屏的型号都不舍得发出来,你这个应该的屏的LED灯问题;对于有人说电压电流不匹配,呵呵,没有的事。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LED灯的脚位不对,但这个机会很少,还是大方点,把代换的屏型号发出来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
改个恒流板很简单
或者你把两边的两根线连接在一起试试一共四根线连接在一起

网友C:
改个显示器用的恒流板很简单啊或者你把黑色线焊接的地方外边的上下的2跟线连接起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吝啬,就连屏的型号都不舍得发出来,你这个应该的屏的LED灯问题;对于有人说电压电流不匹配,呵呵 ...

原屏:LM215WF4(TL)(G1)
换上去的屏:京东方 HT215F01-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个显示器用的恒流板很简单啊或者你把黑色线焊接的地方外边的上下的2跟线连接起来试试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还是不行,还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屏:LM215WF4(TL)(G1)
换上去的屏:京东方 HT215F01-100

屏上面的LED接口排序不同,试一下就应该知道怎么排列的,如果是M215HGE屏就可以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