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维修

楼主(2018-10-04):
一块GA-H81M-DS2 rev2.0 有时不触发有时能触发,能触发时一切正常。
不触发时测-RSMRST为低电平,查NQ19 G极为高电平,NQ18 B极为高电平,
故障原因为NQ18不良,换NQ18故障解决。

网友A:
技嘉主板有图纸比较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有图纸比较好解决问题

还得感谢论坛里的各位大神上传图纸~

网友:
这个有图纸有位置好号是比较好修的。没资料的那种就坑爹了

网友:
就喜欢这种问题,以后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些板只有要有图纸都好修,没图就是修得慢。。。

网友(2018-12-22):
高手修机 就是快狠准  一下就找对方向

网友:
楼主秒杀的节奏啊。佩服。还有贡献图纸的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