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serises2.8六声报警刷BIOS解决!!!

楼主(2018-10-04):
七彩虹CF-G6-MX serises2.8。BIOS型号25Q32. 各电压基本正常,开机六声报警,下载BIOS刷机搞定。现将亮机BIOS奉上!!

七彩虹H61 CF-G6-MX REV2.8.zip

亲测亮机BIOS

网友A:
同时想请教下各位师傅,主板BIOS除BIOS本身硬件损坏之外,损坏的原因有哪些?敬请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想请教下各位师傅,主板BIOS除BIOS本身硬件损坏之外,损坏的原因有哪些?敬请回复

刷机后返修一次,更换BIOS电池,至今使用正常。

网友:
写写字儿,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