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2.2不定时掉电重起

楼主(2018-10-04):
技嘉GA-H61M-DS2 REV2.2不定时掉重起
那位大神有修这方面的经验。麻烦告知一
下。有时又开一下午没问题。有时候有
只开就老是掉电重起。板子上面都没有电阻
和电容还是集成有腐蚀。都修得头大了。不知道
怎么下手。IO检测电压都是正常的。BIOS觉得应该
没问题。没有去刷。电源。CPU内存和硬盘这些都有
换过。在外面裸机。用也是一个样。之前遇到过
这样的故障没有明显的腐蚀都没有修好过。

网友:
可能是电容有失效的 瞬间电压跌下去了就重启了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修,看一下晶振正常吗

网友:
看大神,都是示波器监测几个电压,谁先掉,谁的问题

网友:
3V5V12V检测,还是有温控制区

网友:
一个星期前修了12片这个板,有七片不定时重起,有五片板上面三极管更换后正常,还有两块旁边电阻不良更换正常,这些电阻还三极管测量都是正常,重新焊回去能正常工作,工作一会问题就来了。。。。

网友:
技嘉H61很多这种问题,开启有问题,修了很多了..............

网友:
应该是开启有问题再B75上遇到过几片都是CPU管理芯片的开启W1P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