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战神K650D-i5 D3 自动 关机

楼主(2018-10-04):
战神K650D-i5 D3  开机1分钟关机,滴滴报警声,不管进PE还是在BIOS界面都会自动关机,显卡CPU不热。刷了BIOS电流跑0.62不显示了,原机备份的BIOS,怎么都是2M的,应该有一个是4M的,奇怪了,备份的时候特意看了没看错啊。

网友:
你保存bin的时候是不是选错了 两个文件重复了

网友:
不会还是Q5的问题吧?加个字数补丁

网友:
2个2M肯定是错了,这种蓝天的板子,一个2M,一个4M的,报警狂转应该是靠近显卡那边的六脚三极管作怪,蓝天板有这个通病

网友:
再去找bios刷刷看看 bios 的程序问题

网友(2018-12-18):
已解决,是备份BIOS的编程器问题,后来刷了程序问题解决。

网友(2019-01-31):
干嘛不发上来???????????

网友(2020-05-21):
和我的机器一样,3v短路桥烧了,换了可以开机,桥发烫,开机慢,进系统掉电

网友(2023-05-24):
我有一个 也是开机一分钟左右关机,刷了很多程序 还是一样  桥EC都换了  也不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