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1M ver1.0不显示维修过程与分析

楼主(2018-10-05):
前言:最近下载分消耗厉害,只出不进,原因是发帖子和发言都少。其实维修中很多个例不是不愿意记录分享出来,一是感觉水平有限,除了一些简单的电路分析,说不出太多什么有用的东西来。二是发帖要整理要编辑,耗时耗力,这一点发过帖子的同行都深有体会。三是...看的不少,给分鼓励的不多,大家只有对朋友熟人的帖子才愿意给,呵呵。牢骚话不多说,我把能写的厚脸皮也发出来吧,赚点论坛给的发帖分也好。有说得不对的,包涵指正吧。

型号:联想 L-IG41M ver1.0

故障:可触发不显示

检修过程:
1.照例常规检查供电时钟复位。很快发现CPU供电没出来。手头没有图纸,目视供电管理IC触是NCP5392P。

2.查阅NCP5392P资料,逐一检查各关键脚电压,发现34脚12VMON的电压为零。据资料上说,这个34脚是对12V电压的检测监测,由一个电阻分压电路
提供。

3.分别测量分压电阻,PR113阻值为2K,PR110阻值无限大,12V开路,难怪NCP5392P的34脚没电压。由于没有具体的标准电压说明,我取一个估计的中间值2V,通过计算,PR110取阻值为10K的电阻焊上。

4.再开机显示了。

说明一下,其实PR110的真正原阻值是多少我并不知道,只是凭经验计算的一个近似阻值,实际应用在板子上是能正常开机的,仅做参考。
以上个例,记录分享。如觉得有用,给下载分鼓励。

网友:
这个可以,这样的都能算出原来的电压和分压电阻的阻值厉害了

网友A:
估计也是高电平即可,3.3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12V取样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12V取样电压吧???

34脚的定义看红线英文,可以百度翻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也是高电平即可,3.3

对,估计是高电平即可,具体多高由于没时间找实物资料图纸对照研究,在1.5V-3.3V之间我试取中间值2V,还真能亮机正常,有机会的话再看实际具体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