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7p音頻飛線完一樣 無免提 無錄音 求大神

楼主(2018-10-05):
7p大音頻 飛線完成後,問題還是一樣沒有解約,請問是疏忽了那個步驟嗎?
請求大神開導

网友:
打遍阻值看看

网友:
外配换了没?大音频容易坏,换个试下,曾经搞过一个6P,飞线,换好几个大音频,故障还在,最后恢复了下手机,竟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