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重启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05):
iPhone6手机重启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旗舰店的陈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iPhone6手机重启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摔后显示苹果logo就手机重启。

  【维修过程】

  尽然是摔后导致的有二种可能,1.硬盘到CPU断线2.逻辑码片到CPU断线,这类故障在六代重摔的通病,先按开机键触发看下电流,在显屏出现苹果后马上就重启了,拆机首先对逻辑码片打阻值如图:

iPhone6手机重启故障维修 图1
  果然逻辑码片两个点到CPU断线。

iPhone6手机重启故障维修 图2
  采用挖CPU的方式进飞线补点。

iPhone6手机重启故障维修 图3

iPhone6手机重启故障维修 图4
  飞好两个点用固化,按开机键正常进入系统。

iPhone6手机重启故障维修 图5

  手机重启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哈尔滨旗舰店 陈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手机QQ点击:2867126052   [Mqq]2867126052[/mqq] 364561888  [mqq]364561888[/mqq]  417880767  [mqq]417880767[/mqq]
  iphone6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123-1.html

网友:
请问,你这切开上盖小角用的是什么工具啊,

网友A:
有几点疑问我想问你,1你用什么工具打磨的芯片 2你飞的是下层吧 3上层芯片点怎么办 4你是怎么确定飞哪个点

网友:
这个是通病,有很多的原理和案列

网友:
迅维的高工神了,完了后cpu还能工作吗

网友:
同有2楼 的问题,是用砂轮机打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点疑问我想问你,1你用什么工具打磨的芯片 2你飞的是下层吧 3上层芯片点怎么办 4你是怎么确定飞哪个点

用刀片    刮刀下层的     刮掉的那个上层是地线    没关系的

网友:
同有2楼 的问题,是用砂轮机打磨吗
同有2楼 的问题,是用砂轮机打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