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49ABC芯片引脚定义

楼主(2018-10-05):
                               RT8249A待机芯片引脚定义
      找遍全网,都找不到RT8249A的数据手册,这个芯片在华硕的机器上使用较多,主要控制3V、5V待机供电产生,下面给大家分享一张自己整理的RT8249A引脚定义。

芯片引脚定义:
1、5V PWM极限电流设定脚
2、5V PWM输出电压反馈调节脚
3、3.3V线性输出
4、3.3V PWM输出电压反馈调节脚
5、3.3V PWM极限电流设定脚
6、3.3V PWM开启
7、电源好信号
8、3.3V PWM相位脚
9、3.3V PWM自举升压脚
10、3.3V上管驱动输出
11、3.3V下管驱动输出
12、芯片主供电引脚
13、5V线性输出
14、5V PWM输出电压检测输入引脚
15、5V下管驱动输出
16、5V上管驱动输出
17、5V PWM自举升压脚
18、5V PWM相位脚
19、约200KHz的5V峰值的时钟输出
20、5V PWM开启

网友:
终于见到船长发帖了必须收藏

网友:
谢谢船长的资料

网友A:
不知船长怎么搜索的。谷歌一下就出来了,一会上传一下

网友:
船长威武霸气十足哦

网友:
论坛里搜到了,RT8249AB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43574-1-1.html
在这帖子最后的回复里,下载看了,是正确的datasheet

网友:
再上传一个RT8249D。
不过看着船长的配图,比直接看datasheet,貌似要简洁的多。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船长怎么搜索的。谷歌一下就出来了,一会上传一下

很多没有VPN的都不能上外网,以前谷歌在的时候,数据手册很容易都能搜索到

网友(2018-11-16):
船长尴尬了,这么多人都有RT8249A,我是小白,我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船长怎么搜索的。谷歌一下就出来了,一会上传一下

感觉能上的外网也是有限制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被限制了,登录好多网站都进不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
船长总结的真是好,本来我还看不懂,既然有中文翻译,我终于看懂一些了

网友:
有没有人用别的芯片代换过,刚遇到这个芯片待机不稳定。。。吹吹就好了

网友(2020-03-11):
感谢楼主分享,回帖努力赚分中

网友:
黄老师 把芯片的每个引脚的定义分析解释很清楚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B(2021-06-26):
RT8249A、B、C可用RT6585A、B完美代换

网友(2022-04-24):
芯片资料得来不易,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249A、B、C可用RT6585A、B完美代换

确实是,RICHTEK厂家手册上写的清楚的,Recommended Alternative:RT6585A/RT658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