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显示器菜单正常,显示画面花屏

楼主(2018-10-05):
师傅们我最近接到一个优派显示器。菜单正常显示画面花屏。师傅们指教一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看看屏线 驱动板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屏线
。…。…。…。…。…。…。…。………

网友:
先换台主机试试,还有屏线,要是现象还是这样就是显示器的问题,大多数是显示器里面的主板有问题

网友:
VGA线先换了再说

网友:
检查vga线 换台电脑试试  不行再换显示器内驱动板、屏线

网友:
忘记和大家说了,该显示器驱动板正常。屏线正常都已经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