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0JV进水机快速维修

楼主(2018-10-05):
版号:N550JV_2.0

故障:进水不开机

先看下主板正反面照片

主板正反面看了下还是蛮干净的,目测EC有进水,直接拆了换一个!

更换后打值无短路直接上电,自动触发0.27A,明显缺电压!

测各路供电发现PL8200 +VTT_CPU_VO 无电压输出

打值无短路,测芯片条件发现TON无电压

拿放大镜看发现电阻一端已经腐蚀,拆掉电阻发现焊盘也已经氧化了

用小刀片挂开铜箔,上锡,找个1M电阻装上,TON电压已经恢复正常20V

再次上电故障依旧!细看主板发现一线路印堂发黑,用刀片刮开看到已经断线了!

果断上锡,补线,再次上电,电流已经跳上去了,接屏亮机!

整个过程耗时20分钟,没什么技术含量,进水机,细心点就OK了!

网友:
楼主好细心,运气也不错 ,支持楼主

网友:
细节确定成败。。。。。。。。。。。。。。。。。。。

网友:
进水就是各种腐蚀断线

网友:
进水的主板 ,经常印堂发黑 老火哈

网友:
这个技术真的厉害给个赞

网友:
                 进水的比较好修

网友:
进水机一般都是小芯片或者腐蚀断线 细心一点就能修好了

网友:
进水机一般都要仔细观察维修

网友:
还能不能再叼一点。。。。。。厉害

网友:
描述的快。但是其中的每个细节都不轻松

网友:
楼主好细心,运气也不错,我昨天修一个进水的,修到最后板载CPU也是坏的。唉

网友:
这种进水机  一定要善于仔细观察 必须认真。。。楼主厉害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水平高,这个板子,貌似我还没有修道过。

网友:
20分钟可以搞定这种机器,真厉害,ton一般很少出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断线的点能看见  不错啊 楼主细心

网友:
真利索呀,楼主足够细心,学习了亲,谢谢分享经验,图文并茂,学到不少

网友:
TON  通用 1M 可以代换   。。。。。。。。嗯      秒杀 很精彩 。 PS 也很漂亮     老司机出手 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进水机这么快搞定,厉害了。学习,收藏了

网友A:
那么说明原来的EC没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说明原来的EC没坏呀

腐蚀成那个屌样,不坏也活不久了。

网友:
这机器遇到一次进水的  20v开不了机 19v就可以

网友:
神一样的 存在 ,手速很快...  神一样的 存在 ,手速很快...

网友B:
请问一下 EC芯片 就那么轻松给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EC芯片 就那么轻松给换咯

难道还先做场法事?

网友:
点位图不会用 碰到华硕的就秀秀通病啥的

网友:
维修就的 认真 细心   这样也不会走弯路

网友:
这个也叫秒杀吗  那原来的EC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种机器很耗时间,基础要好!!!!!1

网友:
万用表这个位置N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