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战神Z6-SL5D1 关不了机

楼主(2018-10-05):
客户的是南桥坏了,我换了南桥后,没刷BIOS,开机很慢进入系统后,点击关闭计算机,一直是关不了机。后来刷了工厂版本的BIOS也是关不了机,点击关机后,屏幕黑屏,键盘灯亮,风扇也一直转。南桥我现在又换了个还是相同的故障。这个谁遇到过吗,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我之前有一台就是外设引起的不关机

网友:
                     这个就奇怪了

网友:
还是BIOS问题把,你拿备份的去合成一个试试

网友B:
我现在在修一台DELL的    也是关不了机    刷BIOS好了    二周又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我之前有一台就是外设引起的不关机

外设我都拆了没接 还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在修一台DELL的    也是关不了机    刷BIOS好了    二周又返修了

我淘宝也买了BIOS刷了 还是一样故障 ,这机器真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淘宝也买了BIOS刷了 还是一样故障 ,这机器真是麻烦

现在还发现有时候一开机 触摸板就不好用了,然后很卡顿,放电影也是一顿一顿的,温度也不高

网友:
                       六代U的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