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联想G470E笔记本CPU和显卡供电正常是多少V?

楼主(2018-10-05):
今有一台联想G470E笔记本电脑,开机电流达到1A还多,但是内屏外屏均不显示。测量主板上的各个电感,3V5V都正常,只是发现CPU旁边的两个电感电压为0.8V(有时也能达到1.0V),显卡旁边的电感电压0.8V(有时还能低于1V)。开机后不久,CPU和显卡均发热,应该说明都工作了。
请问:CPU和显卡目前的电压正常不?如果正常,下步应该查哪里?
如果不正常,是不是这个电感上级的电源管理芯片出现问题?
下面是图纸:红框里PL16为显卡旁边电感。

此图纸PL16电感上级是一个芯片,TPS51217DSCR,网上查好像是电源管理芯片,芯片上级分别有3V和5V的输入,这两个输入电压均正常。
请师傅们给出意见,这个TPS51217DSCR是不是坏了,还是显卡坏了,如果是TPS51217DSCR坏了,怎么判断?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显卡芯片型号是什么?供电有了你应该检查下后续的信号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芯片型号是什么?供电有了你应该检查下后续的信号呀

请问我上面描述的电压正常不?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上面描述的电压正常不?谢谢!

有电压  你可以假设是正常的 检查下CPU电压好出了吗 有没有复位这些后级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  你可以假设是正常的 检查下CPU电压好出了吗 有没有复位这些后级的信号

您说到了“复位”,我用主板检测卡也提示没有复位,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复位怎么搞。俺是小白,只是对这个感兴趣,才准备走这条路的,但是小白什么也不懂,还请师傅见谅。
我确实不知道怎么看后级的复位信号。

网友B:
现在显卡电压竟然又降到了0.05V,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找不到头绪了,请师傅们给指点一二啊。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显卡电压竟然又降到了0.05V,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找不到头绪了,请师傅们给指点一二啊。谢谢了。

复位在插无线网卡接口22脚测量  3.3V正常    你弄过什么地方  显卡 电压无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在插无线网卡接口22脚测量  3.3V正常    你弄过什么地方  显卡 电压无输出了

无线网卡22脚如果是3.3V的话,就说明复位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在插无线网卡接口22脚测量  3.3V正常    你弄过什么地方  显卡 电压无输出了

是20脚还是22脚?以前听过一位师傅说是20脚,刚才测量过了,20脚无电压,22脚有3.3V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20脚还是22脚?以前听过一位师傅说是20脚,刚才测量过了,20脚无电压,22脚有3.3V的电压。

你有图纸呀,自己应该看一下的。自学很考验耐心,和思路,建议找个师傅或去学习下。22脚是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图纸呀,自己应该看一下的。自学很考验耐心,和思路,建议找个师傅或去学习下。22脚是复位。

谢谢!既然22脚是复位,那我的主板22脚有3.3V的电压,说明复位没有问题,下一步就是买个新BIOS芯片,换上,写进新程序看看了。现在找不出其他什么毛病了,就是想重新写BIOS写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