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懂汽车仪表盘电路吗

楼主(2018-10-05):
转速表和其他背景灯都正常亮,只有迈速表的背景灯不亮,而且检测贴片LDE灯泡是好的,

网友:
拆了一次途安的仪表盘,背景灯不稳定,胡亮忽暗,以为是电路问题,拆开什么都没动,就量了一下,装回去之后连启动都不行了,后来拆下来发到深圳还是哪里,维修好了再装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