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曲线温度返修的AMD笔记本显卡一般多久不出问题

楼主(2018-10-05):
AMD笔记本显卡不亮的基本可以修亮,过温度压力测试等,但不确定能用多久,自己最开始修的那台开始花屏了(3个多月),最开始手持风枪修复的保持时间是最短的。

网友A:
和散热情况 芯片情况 还有使用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散热情况 芯片情况 还有使用有关

这是肯定,但实际出现硅片和基板焊接断开的都小功率的显卡多,修复后基本都改良了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