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55板号LA-C142P REV3.0开机一直响4声

楼主(2018-10-05):
戴尔14-5455板号LA-C142P REV3.0开机一直响4声,内存条背面有进水被腐蚀了,开始清理了开机不响了,用了几分钟屏幕就花瓶了,在开机就又一直响4声,屏幕不亮,一直循环,主要这个没找到图纸,进水了清洗了,上面点了些小零件,而且脚腐蚀了,不知道到哪里,有没有哪位大神修过给个思路,

网友:
没有图纸可以查内存条件啊 1  30  126 200 202  那些腐蚀的电容你直接换掉 电阻那些你就查条件 查完哪个不行就换哪个 哪有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