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0G 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8-10-05):
ACER E1-570G 不开机一例
ACER E1-570G不开机

接过机器插电流表1.2V 电流3.9A;折机测试

测得VIN PQ303、PQ302短路的G级是由BQ24725A的4脚发出的24V电压控制导通
更换PQ303、PQ302、BQ24725A后,通电压正常但不开机,维修电源有电压19.5V,电流为0或0.002按开机键时,于是猜可有还有地方短路!于是将19.5V接到PR303;果然电压只有0.9V左右,有2.6A说明后面电路还有地方短路!最后接到了短路的地方排除问题解决!
接上电源开机正常!

网友:
非常好的教程,值得学习,,,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