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z-s2 rev1.1 故障:开机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楼主(2018-10-05):
故障:开机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写BIOS无效,加焊南桥无效。测Q356 NBPWROk D极有1.8VQ64 D极有3.3Vsb_pwrokpwrok 都正常了,复位也有了就是,不跑码,在不跑码的时候测Q356G极有2.2V的电压,但是测D极还有1.8V的电压。光知道测D极的电压,而忽略了G极。测Q356 G极对地阻值 1,断线。操。找了半天原来是断线。正好手里有一块REV 1.2,查找到Q63。测1.1的主板Q63Q356的确不通,这样会主板时序乱,造成手动复位也跑码。找线联上。开机测试正常跑码了。此板修复。

网友A:
兄台这么老的板修一次你收多少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台这么老的板修一次你收多少钱呀???

同行30元,客户70

网友:
价格这么低还怎么做呀!!!!!!!!!!!!!

网友:
这并不是主板老的问题,而是维修的一种故障,

网友:
重庆电脑城主板维修20元,这种故障保证“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