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30 用可调电源开机掉电,电池开机正常亮机

楼主(2018-10-05):
G50-30 用可调电源开机掉电,电池开机正常亮机 板号NM-A311
单用电池正常亮机,
单用电源到0.36掉电,拔掉内存不掉,电流在0.31,双通道抓掉电发现公共点掉的最快,是因为EC置高了ACOFF,想不明白,这个应该是电池和电源的切换开关,我都没有接电池,EC怎么会抬高ACOFF
同时接电池和电源触发到0.36的时候电池电压接管了电源电压,这时候保护隔离不过,这个保护隔离是仁宝的点火回路,ACOFF为3.3V。如果不按开关电池可以充电。
求助下大神,拆掉了ACOFF的那个PQ309 PQ304 用电源可以亮机,但是不能接电池,会大短

网友A:
换EC吧,EC控制的。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EC吧,EC控制的。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我没有把握能换EC好,所以求助了下,手头也没有这个EC,

网友:
查隔离相关几个管
通电查隔离导通情况

网友C:
这个问题肯定出现在隔离电路。。。。。。。。。。。。。

网友:
                     不好搞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把握能换EC好,所以求助了下,手头也没有这个EC,

很好换呀,买刷好程序的就行了。你短接隔离管看看是不是能显示,能显示的话基本是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换呀,买刷好程序的就行了。你短接隔离管看看是不是能显示,能显示的话基本是EC坏了

我屏蔽了ACOFF可以亮机,短接隔离管应该也是可以亮机的,我先换个EC看看,

网友:
你可以留意一下内存供电有没有进水,我维修过类似故障。

网友D:
隔离管是不是好的啊,不要搞了半天就是隔离管击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离管是不是好的啊,不要搞了半天就是隔离管击穿短路了。

换EC再说吧,我也没有把握。

网友E:
隔离管,电池充放电管才五个管,灯下黑隔离第一个你确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EC吧,EC控制的。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换EC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隔离管,电池充放电管才五个管,灯下黑隔离第一个你确定一下。

换了,也没有用,一样的故障

网友:
个问题肯定出现在隔离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换了,也没有用,一样的故障

保护隔离这块的元件差不多换完 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这块的元件差不多换完 了

换完了?导通情况说说,隔离的控制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完了?导通情况说说,隔离的控制极电压

控制极正常,掉电就是因为ACOFF瞬间被拉高了,导致公共点电压一下子掉到2V,EC换了,充电芯片换了,都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完了?导通情况说说,隔离的控制极电压

正常来说ACOFF在适配器模式下应该一直为低才对,想不通怎么会有个瞬间的拉高。只要屏蔽ACOFF这个信号电源就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F:
ACOFF拉高,查EC收到错误的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ACOFF拉高,查EC收到错误的适配器检测信号

ACIN我测过,掉电也没有变化,ACDET也测了2.5V,充电芯片是BQ737

网友F:
没问题查MAINON信号和温控相关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查MAINON信号和温控相关查一下

我明天再双通道抓下波看下,有结果了会回复你。

网友:
你可以留意一下内存供电有没有进水,我维修过类似故障

网友G:
这个问题重点 在隔离电路 一般有一个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重点 在隔离电路 一般有一个管子坏了

隔离管全换过,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肯定出现在隔离电路。。。。。。。。。。。。。

都换过,一样的故障,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查MAINON信号和温控相关查一下

那个Mainon信号没有用到,今天又抓了一遍掉电,还是公共点掉的最快。现在就只是没有刷过BIOS了,BIOS是1.8V的,我的编程器刷不了

网友H:
经验告诉我是要用本机 自有的电源头接外接电源,在电源接口处焊接2头供电触发5秒左右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经验告诉我是要用本机 自有的电源头接外接电源,在电源接口处焊接2头供电触发5秒左右掉电。

说的有点深奥,我没有看懂,????????

网友H:
你如果是在主板上焊了个电源头维修就是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如果是在主板上焊了个电源头维修就是这种故障

用的是原装的电源接口,没有焊。

网友I:
拔掉内存不掉电,公共点、待机那些都正常了吧!感觉ACOFF这个信号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拔掉内存不掉电,公共点、待机那些都正常了吧!感觉ACOFF这个信号不容易出问题

拔掉内存不掉,什么都正常,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1951-1.html

网友:
隔离那边有问题了

网友:
碰到一台一样的 还在搞

网友:
隔离电路,可能性大

网友:
重点就在保护隔离管,应该是烧掉了

网友:
路过学习。电池充电电路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