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A0HKCMB6D0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8-10-05):
这个机器,也真是奇葩哈哈,你们不会想到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不过保护隔离。 机器到手 拆机 ,机器是一手, 测量公共点无短路,测试PQ35 123脚有19V 4脚19V《此脚有问题,正常电压在9V左右》  5脚无电压,这种机器,要么后路短路引起,要么就是4脚电路问题,前面说了,后级无短路,那我们就查4脚电压,链接的是PQ2 ,测得    12俩脚电压是19V ,感觉这里有问题,具体原因我不懂 ,因为我修电脑是自学的··电路基本不懂,。。。。
     我看电路图有个-VAOFF 一个电压输入 看电路图查找, 搜到PQ50输出来的,看PU12有个+3V_RTC ,我感觉这个是3V输出,我看到+3V_RTC 我就想到主板的小电池,一测量 电压只有2.4V 感觉不够我就找了个好的纽扣电池 装上 ,奇迹般的好了···PQ35  123 19v  4脚9.2v 5脚19v 按开机也能开机 亮了。。。
    此机器到此就修完了。 但我很想了解下这个电路 有大神在楼下讲解下,让我们不懂电路的学习学习

H55
斯玛特触发器,小伙子。。 SONY的经典电路,新机器不用这个玩意了,

网友:
索尼保护隔离很难搞

网友:
刚修好一台一样的 不出35v 无待机 发现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我修到过第一个P管坏的,4脚也是19V。

网友:
SONY 的保护隔离比其他要麻烦一点,我每次直接飞线

网友:
楼主自学也有这水平,技术还是很不错的啊!我

网友:
ETC电池坏不过保护隔离的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索尼的很麻烦

网友A:
这个机子通病就是隔离保护!放电就好了,

网友:
COMS电池的问题,索尼经常出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通病就是隔离保护!放电就好了,

还有这么一说。哈哈。。。。。

网友:
果然是小电池,这个貌似也是捡钱的问题了。

网友:
索尼的自锁电路,好多放下电就能好。

网友(点评):
正解!并非2.4V电池电压低.其实是放电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路特殊。。。

网友:
第一次见到啊  原来见到宏碁电池坏了的多 这个还引起保护隔离 没见到过

网友:
你那不是换电池好的  是放电好的  不换放放点也能好的,

网友:
这个叫什么特的电路,

网友:
SONY专用设计 斯密特触发器 通病了 没什么新奇的  说我们不可能知道问题在哪里的  你想太多了 这故障修的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