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2PH V1.0不触发

楼主(2018-10-05):
技嘉H81M-S2PH V1.0不触发,开关电压正常3v,RTC电路正常,测了一下PS-on脚与IT8210有100Ω阻值,IT8210 PS-on脚没有5v电压,跳线一根过来,有4.几v,还是不触发,量101脚PWRBTSW在开关触发前后都是0v(开机电路修的少,正常该脚位开关触发前后应该都是3v,不知道对不对),以上判断io芯片坏,打算买一个芯片回来更换看看,不知道以上小弟判断对不对。
另外PSON有接一个mos管,不知道作用,用的是1.01的图纸

网友A:
有很多都没得信号和电压都没量呀。比如RSMRST。?电源好信号。二次电源5V ,有没得?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都没得信号和电压都没量呀。比如RSMRST。?电源好信号。二次电源5V ,有没得?太多了

这些都有量过了,rtc回路正常,PWRBTSW触发前后都是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都没得信号和电压都没量呀。比如RSMRST。?电源好信号。二次电源5V ,有没得?太多了

怎么看IT8620e是不是坏的?

网友:
这个OQ1可以拆掉看看 ,PWRBTSW触发有3v-0-3v跳变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