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海尔机械师M510A-i5 D2合成BIOS ,亮机为证

楼主(2018-10-05):
请对型号对显卡再刷,2G显存的
ME出错 的话,显卡会驱动不上,CMOS下也看不到ME的版本号的,显示N/A
   这机子是两个BIOS芯片的,2M的是ME,4M是主BIOS,官网提供的更新ROM 直接就是4M的,直接可以刷,但是2M的ME要自己合成。

网友A(2019-03-02):
有没有原厂开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原厂开机快的

合成BIOS就是用干净的ME跟主BIOS合成的,开机肯定是快的,没有听说什么原厂不原厂的,只要换了南桥,ME就得用干净的原始版替换,不然ME验证不通过,会开机慢,显卡驱动不上等等问题

网友B(2019-06-12):
你好 我维修一个山寨笔记本程序坏了 你之前留言过,应该你维修的多, 官网没有找到 你帮我下载一个 或者发链接给我 好吧感谢你了同行  这个机器亏死了 来安装系统的,插充电器冒烟了,充电器5V的 没有看到,现在搞开机了 ,还是一样USB关闭 键盘鼠标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维修一个山寨笔记本程序坏了 你之前留言过,应该你维修的多, 官网没有找到 你帮我下载一个 或者发 ...

我没有你这种板的BIOS,Z8350的就有,海尔,之前我也是像你一样,搞了很久,我甚至改过BIOS,将里面的模块一个个替换掉再刷回去试,试了不下50次,偶尔有一次,开机了,但是找不到启动硬盘,好在USB能用,将它保存好,再将模块替换回去,这样子才搞好的,一共搞了三天,不值得了,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模块,因为当时也没有记录,看到这种机我就烦,不想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你这种板的BIOS,Z8350的就有,海尔,之前我也是像你一样,搞了很久,我甚至改过BIOS,将里面的模 ...

朋友的机器没有钱 之前好的 就安装系统 被我搞坏 现在需要复原他

网友(2020-04-22):
这个下载测试正常,我在另外两个下载的装系统掉电,进系统玩一会掉电,这个完全正常

网友(点评):
感谢反馈,正常就好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