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功率电感说明

楼主(2018-10-05):
        各位同学大家好,由于在修主板子中经常碰到电感没有办法精确测量,只能用通断的方法测量,这是不准确的,一般主板CPU供电电感只有几圈电感量和直流电阻很小,怎样测量呢。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数字电桥测试电感。

网友A:
原理是什么?这样的测试方法..............

网友B:
电桥很贵吗                         我认为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什么?这样的测试方法..............

数字电桥也叫LCR,主要是测量电子元件的,电阻,电容,电感。

网友C:
貌似这个东西坏的也很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桥很贵吗                         我认为很贵

有点小贵,最低1千多,如果想测试主板上的小电感,最好用100KHz,电阻可以测试到1mΩ 电感可以测试到1uH   电容可以测试到0.1pF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这个东西坏的也很少啊

其实当你碰到时你真的不知道怎样维修只能更换一个电源IC发现上了就坏一个电源芯片,还有可以会烧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点小贵,最低1千多,如果想测试主板上的小电感,最好用100KHz,电阻可以测试到1mΩ 电感可以测试到1uH   ...

主板上0.6UH 的电感  能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0.6UH 的电感  能测吗

可以的,我测试过0.27uH的。测试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又是一高档货,新手都搞不起。羡慕啊。

网友:
有钱 人 买得起呀

网友:
好高大上的仪器,没用过哈.........

网友:
拆电感可是很麻烦的事情。拆下后,电路板几乎都变色了。

网友:
电感一般不会坏吧,

网友:
好的很好。多修几块主板,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