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iFi B85W不开机

楼主(2018-10-05):
各位大师,映泰HiFiB85w按键无法开机,强制加电有时能触发开机,如果没有触发要拨掉电源等一下才有可能强制加电触发开机,是哪里坏了???

网友A:
这要看IO的12V。5V。3.3V检测电压脚。故障应该是开机保护。不能二次开机,拔掉电源等一会又可以开机但掉电。

网友B:
查一查是不是开关到IO是否断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IO的12V。5V。3.3V检测电压脚。故障应该是开机保护。不能二次开机,拔掉电源等一会又可以开机但掉电。 ...

io 91 ,99脚电压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 91 ,99脚电压0v

99是供电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查是不是开关到IO是否断线了                                                                       ...

开关通过两个32欧电阻到io72脚,5v待机电压通过一个3.2 k电阻连到两个电阻之间。

网友:
io71脚是南桥返回信号?沒有跳变。

网友A:
强制开机后,看电压检测脚。IO是ITE862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开机后,看电压检测脚。IO是ITE8620吗?

it8728f

网友C:
与pci A10相连的三端第3脚只有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pci A10相连的三端第3脚只有1.2v

是A14脚,写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