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1954TQ电源不开机,坏保险一例

楼主(2018-10-06):
开机指示灯不亮!拆机后测得F101烧开路,Q1017N60烧短路,ZD101,3.3V烧短路,因为,Q101烧成三通了,怕U101,LAF0001烧坏,代Q101,ZD101换后不敢一直上电,因为手头没有新的LAF0001FAN7601两是可以互换的,所以找到了U101的管脚参数后测没有问题才上电,测试电压正常后上机测试一个小时没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理论在详细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