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X79全板无复位故障维修

楼主(2018-10-06):
华擎X79全板无复位故障维修

  主板型号:华擎X79主板 菲特拉提冠军版

  故障现象:全版无复位,点不亮,风扇老是转转停停。

  板子到手后直接上CPU上电检测,发现确实这样。

  测量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2V,正常;

  PCH_1P1供电1.08V,正常;

  PCH_1P5供电1.51V,正常;

  PLL锁相环供电1.82V,正常;

  VTT总线供电1.05V,正常;

  VCCSA系统代理供电0.95V,正常;

  CPU核心供电1.02V,正常;

  看来各大供电都正常,测PCI-E槽的A11复位引脚和A13、A14时钟引脚,情况分别是0V、0.38V、0.42V。

  因此明白,该板子缺复位信号。当CPU供电正常以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G信号,经电阻改名或者三极管改名,变成SYS_PWRGD信号给PCH,在收到这个信号之后才发出全板复位信号。

  该板子用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66,第16脚便是VRMPG信号发出的引脚,实际测得电压是0.35V,很低,因为CPU供电是正常的,因此我不怀疑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出现问题而导致没法测VRMPG信号,很有可能是上拉部分的问题。而华擎上拉又比较喜欢走内存槽附近的SPD电压,因此去测内存的236脚SPD供电,发现也是0.35V,这就很确定了,就是上拉的问题。跑线,找SPD上拉,翻到主板背面,发现有断线烧焦的痕迹。

  赶紧飞线补救。

  补线完毕后点开机排针,板载诊断卡跑D6代码,提示无内存。

  上内存上显卡接显示器和硬盘,没多久进入BIOS界面,做系统烤机2小时,都很稳定,板子算正常修复。

迅维远程主板维修培训班长分享

网友:
一般新版问题明显。不明显你修不了

网友:
这种板子你们那边修一片收费是多少RMB?

网友(2018-12-30):
这是不是我发《修行》上的文章?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66,第16脚便是VRMPG信号发出的引脚,实际测得电压是0.35V,是故障根源。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