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50E5ERS液晶电视三无故障维修

楼主(2018-10-06):
创维50E5ERS液晶电视三无故障维修

  接修一台创维50E5ERS液晶电视三无的故障机,拆机后通电测试300V直流电压正常,电源板无12V和24V输出!断电后用灯泡放掉300V直流电后测试12V和24V负载对地并不短路,判断故障在电源板上。

  目测电源IC、U1、TEA1755T的16脚外接电阻10欧变色,用表测试该电阻己经开路,再测U1的16脚对地100K左右,U1的16脚经过10欧电阻接PFC电压正极,判断U1己经损坏。

  焊下U1后再测试PFC开关管和12V、24V电源开关管均正常,更换U1、TEA1755T和10欧电阻后通电测试12V、24V输出己经正常,联机后试机OK!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PFC控制芯片损坏引起无电压导致不开机

网友:
1755坏,焼的这个电阻,印象中好像不是10欧哦。

网友:
PFC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主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