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雷神TR G150S-D版号6-71-W65S0-D02

楼主(2018-10-06):
雷神TR G150S-D版号6-71-W65S0-D02  BIos

雷神TR G150S-D版号6-71-W65S0-D02.rar

网友:
楼主 很给力 这种机器 感觉好爱出问题的 .     ....  坏的好多.

网友(2018-11-16):
刷了,可以显示  但是为什么显示的DELL的LOGO 还有用鲁大师测 显示的是 DELL  INS15R-5528

网友:
为什么 照片 不清晰。。。。。传了2次都这样

网友(2019-05-29):
验证,型号一样,版号一样。刷机就亮。原机是插内存电流从1.0-1.8-1.0反复。不插内存到1.2不动。加热显卡没变化。刷这个bios后直接亮机,,谢谢楼主!!

网友(2019-08-05):
正好有一个,下载一下试试

网友:
BIOS是挺好的,我本来是用半个小时掉电,刷了之后也不掉了,就是这个开机logo看着不顺眼了

网友:
没有分了,回复一下加点分

网友(2020-09-13):
6-71-W65S0-D02
板号同 神舟 k650d i7d3 一样的。是不是也可以互刷?

网友(2020-10-26):
bios好的,我的是海尔的,logo不对

网友(2021-05-18):
刷完显示dell,风扇狂转,嘀嘀嘀报警,然后掉电。

网友(2022-10-12):
打不开啊这文件,bin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