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S1-531 充电问题,SW1

楼主(2018-10-06):
图中的SW1要按下才可以充电!我折腾了大半天,偶然发现这个开关,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ciya::ciya::ciya:
ACER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台采用这种设计的电脑

网友:
遇到一款戴尔,不充电,也是旁边有一个开关,按一就可以充电了。当时搞了半天!

网友:
遇到一款戴尔,不充电,也是旁边有一个开关,按一就可以充电了。当时搞了半天!//////

网友:
这开关是暂时切断电池供电的 插充电器就会自动接通的

网友:
这个机子。真是太坑了。好多问题都和这个开产有关系。你直接短接。还不行。真是。

网友:
以前没注意 收藏了 下次碰到就知道了 谢谢

网友:
acer的有这种开关设计
asus的多是一些螺丝在起这个作用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有这种设计,不装上后盖打紧螺丝电池不放电!

网友:
宏基的不装后盖螺丝也会导致,华硕的打错螺丝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电池的放电的按钮。相当于把主板电池短接放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