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美版6SP无法激活

楼主(2018-10-06):
美版6SP无法激活

一个月前收一部美版6SP,当时用11.4.1刷机激活的时候没有ID,激活过程中比国行的机子多了一个步骤,好像是选择运营商的。百度之后按提示选了一个三网的运营商,激活后插卡使用正常,用自己ID登陆并开启了查找我的IPHONE.
最近抹掉所有设置和数据后就不能激活了,ICLOUD云端删除这个手机也无法激活。
ITnues激活输入ID后返回无法处理请求的英文提示
爱思助手激活输入ID后又跳出输入ID界面
坛子大神给看看什么问题
11.4.1 12.0 12.1的系统都一样
WIFI,电信,联通卡用数据也不能激活

补充内容 (2018-12-6 19:27):
咨询了大神,应该是激活策略问题

网友A:
奇葩问题,没遇到过,你拆开看看是不是换过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葩问题,没遇到过,你拆开看看是不是换过硬盘

没有换过硬盘,一月前11.4.1激活没问题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大神操作就是牛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换过硬盘,一月前11.4.1激活没问题

他如果是换过硬盘买的五码,用一段时间反锁很正常,之前我修pad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如果是换过硬盘买的五码,用一段时间反锁很正常,之前我修pad就是

拆机检查了,主板包括硬盘确认没有动过

网友:
看是不是卡贴黑解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全原机。也是激活不了

网友:
看下nfc有没有进水吧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验机软件看上去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全原机。也是激活不了,苹果6

网友:
用卡贴    试试看

网友:
nfc试试,你会有惊喜..........赟

网友:
等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值得关注,楼主搞定了说一声。。。

网友:
是不是硬盘底层有问题,拆下写下底层,在刷机试试,感觉6s系列硬盘不好的挺多的。